通过隔离变压器提供AC220v给开关电源

楼主(2013-01-06):
通过隔离变压器提供AC220v给开关电源,当导线连接开关电源的0V,接触不良时,用万用表测量这根导线与三相电,居然有两相与之有170V的电压??怎么解释?

网友A:
开关电源的负极是不是和外壳连着呢,这样就和地通了

网友B:
接地线和外壳也是导体的啊

网友C:
有点不太明白,开关电源的0V,是输出端的0V端子吗,接入隔离变压器的220V是两相输入吗,没有N线是吧!说的具体一点,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