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数据采集卡-计数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3-01-06):
用的研华的PCL-818L的采集卡,计数器只能以500ms的速度读出计数值,如果加快,计数结果会出错。可能是什么原因?

有谁用过研华板子的计数器,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跟朋友讨论,说可能是定时不准引起的,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上面有问题还是设备限制;

网友B(2014-12-26):
请问使用的是什么高级语言来读取数据,在编程时采用的是什么输出机制?

如果采用的是普通的事件计数,那么跟据您所设置的时钟信号是相关的,如果采用内部时钟信号,默认是1MHz的时钟频率,是固定的。

网友C(2015-03-09):
只能以500ms的速度读出计数值,硬件制约没办法,除非提高硬件的处理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