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说电导率仪的使用方法和步骤就不重要呢

楼主(2013-01-06):
最近有蛮多新加入这个行业的朋友反映说电导率仪虽然常用,但是使用的方法却没有一个系统的教学,在工作中也没有人来帮忙指导,网上的资料也是参差不齐,那么,笔者了解到这些信息之后,决定把使用方法和步骤一并整理和介绍给大家,希望大家以后不会再有这方面的顾虑

1)先将铂黑电极浸在去离子水中数分钟。

2)调节表头螺丝M,使指针指在零点。

3)将校正、测量开关K2扳到“校正”位置。

4)打开电源开关K预热数分钟后,调节校正调节器Rw3使指针在满刻度上。

5)将高周、低周开关K3扳向适当的档上。

6)将量程选择开关R1扳到适当的档上。

7)调节电极常数调节器Rw2,使其与所用电极的常数相对应(这样就相当于把电极常数调整为1,所测得溶液的电导率仪在数值上就等于溶液的电导)。

8)用少量待测溶液冲洗电极后,将其插头插在电极插口Kx内,并浸入待测溶液中。

9)调节校正调节器Rw3至满刻度后,将校正、测量开关K2扳到测量位置。读得表针的指示数,再乘上量程选择开关R1所指的倍数,即为此溶液的电导率。重复测定一次,取其平均值。

10)将校正、测量开关K2扳到“校正”位置,取出电极。

11)测量完毕,断开电源。电极用去离子水荡洗后,浸到去离子水中备用。

1、未开电源开关前,观察表针是否指零,可调正表头上的螺丝,使表针指零。
、将校正测量开关扳在“校正”位置。
、插接电源线,打开电源开关,并预热数分钟(待指针完全稳定下来为止)调节“调正”调节器使电表指示满度。
、当使用(1-8)量程来测量
电导率低于300μS?cm-1的液体时,选用“低周”,这时将高/低周开关扳向低周即可。当使用(9-10)量程来测量电导率在300μS?cm-1105μS?cm-1范围里的液体时,则将扳向“高周”。
、将量程选择开关扳到所需要的测量范围,如预先不知被测溶液
电导率大小,应先把其扳到最大电导率测量档,然后逐渐下降,以防表针打弯。
、电极的使用:使用时用电极夹夹紧电极的胶木帽,并把电极夹固定在电极杆上。
1)当被测溶液的电导率低于0.3μS?cm-1,使用DJS-0.1型电极,这时应把“电极常数补偿调节器”调节在所配套电极常数的10倍位置上:例如,配套电极常数为0.090,则应把其调节到0.90位置上。
2)当被测溶液的
电导率低于10μS?cm-1,使用DJS-0.1型电极,这时应把“电极常数补偿调节器”调节在所配套电极常数相对应位置上:例如,配套电极常数为0.95,则应把其调节到0.95位置上,又若配套电极常数为1.1,则应调节在1.1位置上。
、将电极插头插入电极插口内,旋紧插口上的紧固螺丝,再将电极綅入待测溶液中。
、接着校正当用(1-8)量程测量时,校正时扳到低周,当用(9-12)量程测量时,则校正扳到高周,扳到“校正”,调节校正调节器,使指示在满度。
、当用(0-0.1)或(0-0.3)μS?cm-1这两档测量高纯水时,先把电极引线插入电极插孔,在电极未綅入溶液前,调节电容补偿调节器使电表指示为最小值(此最小值即电极铂片间的漏电阻,由于此漏电阻的存在,使得调电容补偿调节器时电表指针不能达到零点)。然后开始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