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小型直流UPS电路

楼主(2013-01-06):
这种小型不中断电源(UPS)可以提供5V、9v和12v直流电源.供给电流最大可达1A。在主电源中断时可无延时地对负载供电。对使用12v电源的设备来说,当电池电压降低至10.5V时,电路就立刻将负载断开,以避免电池的深度放电。在电池电压充满后.用LED1发光给出指示。在夜间电源发生故障期间,两只白色LED2和LED3小型发光二极管可作为应急照明。

  当主电源接通肘.二极管D3获正偏,使电池充电,R1用来限制充电电流。10k电位器VR1和晶体管T1一起作为电压比较器.以指示电压电平。VR1应调整得使LED1在充电阶段保持熄灭.只有在电池充满后才发光,这时电池电压为12V。

  若主电源发生故障,D3变成反偏,而D4变成正偏,此时电池就自动对负载继续进行供电,没有丝毫延时。当电池电压或输入电压低至10.5v时,由 R3、ZD1、VR2和T2构成的“切断”电路马上就阻止电池的深度放电。如果电压在12v以上,则T2导通。但如果电池电压减少至低于10.5V时.稳压二极管ZD1就截止,T2基极电位变正.进入截止模式,阻止了输出级的电流。VR2应调整得使他在电池电压高于10.5V时.其射一基电压保持在 0.6v使T2工作。

在主电源恢复供电后,所有输出电压又可对其负载正常供电。但要记住,当主电源发生故障后.则只有在电池电压充足(LED1发光)的情况下才能对负载供电。对于部分充电的电池,只有9V和5v可用,12V是无法再用了。还有,如果电池电压低于10.5V.则12V、9V和5V三种电压都无法再用。如果电池电压处于10.5v和13v之间,则输出端子“A”处的电压范围只是在10.5v和12V之间.原因是“A”端连接了一只12v的齐纳二极管ZD2.

  “B”和“C”端分别经稳压芯片IC1和IC2提供9V和5V。LED2和LED3是两只超亮白色LED.用于应急照明,R5、R6分别为限流电阻。

  在连接电路至电池和变压器之前,先将电路连接至可变直流电源,加上12v,调节VR1直至LED1发光。再将电压减少至10.5v.调节VR2直至输出截止。然后撤去可变电源,在电池端连接一充足电的12V电池,看LED1是否发光。一切无误后,将电路连接至电池和变压器。电池选用12V 4.5Ah UPS专用的充电电池。

网友A:
不错。

如果是原创的话就牛叉叉了

楼主:
呵呵!纯属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