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以太网通信

楼主(2013-01-06):
S7-1200和外围传感器以太网通信,传感器发送的数据长度是不固定的,那我S7-1200怎么去接收呢?
 西门子之外的产品应该不能使用ISO on TCP吧                                                                                                    |
  |
  | 我看手册用TCP协议是不是只能固定长度接收?又看到里面有一种“特殊模式”,就是在TRCV指令中指定参数LEN为65535,是不是这样就可接收可变长度了?那他以什么作为判别接收完成呢?                                                                                                    |
   求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模块 的以态网接收数据还真没有用过呢, 有看手册不 ?

网友B:
你不要把问题想得复杂化了。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定义好了通信,就OK。

楼主:
关键是我传感器发送过来的数据长度是可变的,报尾固定CR;我如何通信?TCP特殊模式可以吗?

网友C(2015-08-01):
楼主这奉献的精神值得鼓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