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软启动器拆解修复

楼主(2013-01-06):
这个软启动器的做功明显很差,看起来应该属于进口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软启动器的做功明显很差,看起来应该属于进口器件

纯国产的,控制器及电源都是国产的,可控硅也是湖北产的,都查过了,电流互感器没拍出来,河北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