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1与FC2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3-01-06):
在调试DP通讯(313C挂的CP345-2卡做从站接入和利时的MACSV系统)的时候FC1和FC2的DONE一直在0000H和8180H,看代码的解释好像是一下通了一下断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各位支招,谢谢!

网友A:
在“Libraries”   -->       “SIMATIC_NET_CP”  --->       “CP300”找到FC1,FC2, 并在OB1调用FC1,FC2 建立通讯区,例子如下:

参数含义:
CPLADDR:CP342-5 的地址。
SEND:发送区,对应主站的输入区。
RECV:接收区,对应主站的输出区。
DONE:发送完成一次产生一个脉冲。
NDR: 接收完成一次产生一个脉冲。
ERROR:错误位。
STATUS:调用FC1,FC2 时产生的状态字。
DPSTATUS:PROFIBUS-DP 的状态字节

楼主:
非常感谢,问题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