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空气过滤器吗

楼主(2013-01-06):
拍摄现场图片

这是气动阀气源管道的空气过滤器吗

网友A:
仪表用的压缩空气过滤器,一般装在电磁阀的前面,看着有点像。

网友B:
注意仪表风的切水效果,特别是在气温低的时候,一旦仪表风中有水珠析出,势必要吸附到过滤器中的那个小铜帽上,上面那密密麻麻的小空隙极易被水珠和过滤出的杂质所堵塞,如果变成浆糊,那个铜帽过滤罩的清理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想当年偶就干过这个差事,用蒸汽吹不行,用压缩风吹没有效果,用汽油泡没有效果,折腾一天最后还是扔到垃圾桶里了。

网友C:
仪表用的压缩空气过滤器,带有排水功能

楼主:
安装时有方向没?。。。。安装注意什么呢?

网友B:
安装是有方向的,这个过滤器上应经表明了或者用英文字母提醒了进口出口。

至于安装注意什么没有特别要求,也就是拧螺纹时不要太紧防止撑裂螺纹,安装环境比较开阔不要有遮挡物防止维护不变,前后最好设置切断手阀以作维护更换维修时用,不要靠近高温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