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DPMA指令双轴输出时如果条件关闭,再启动DDRVI指令不工作

楼主(2013-01-06):
现一产品,XY轴双伺服控制,用DDPMA指令双轴同动定位坐标点。现有一现像请高手指教。当正常运行时按急停按钮时,如果此时正好在双轴同动过程中,急停按钮使DDPMA指令输入条件关闭,此时伺服都停止运行,然后按复位键后跳出错处理(伺服归零动作),此时DDRVI指令不能正常启动输出。。

急停时rst s41

按复位后会停在S10处不动,S10DDRVI on条件全部满足,但是轴不动,Y0 Y1没有输出。。重新上电后又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建议复位把所有s点都复位

网友B:
你是软件仿真的结果,还是有主机的结果。

网友C(2013-07-09):
有个特殊继电器得复位,自己查一下是哪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