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讨论
weinview MT506与FX1n系列PLC通信

楼主(2013-01-06):
weinview MT506与FX1n系列PLC通信,(PLC端采用232BD板连接,非编程口)双方具体系统参数该如何设置?在线仿真也不行。采用MT8000软件在线仿真可以正常通信控制(说明连接线路OK).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要么就PLC里面通讯没设置对,要么就通讯线的问题,跳线没跳对。

网友B:
应该是触屏通信方式与仿真COM口没有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