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英威腾变频器和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3-01-07):
我想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和CHF100A的英威腾变频器通讯,说明书上给的地址表如下:

昆仑通态触摸屏软件的地址界面如下: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对应关系啊,谢谢了。现在是变频器设备在软件中能找到。

我试了好几次都通讯不上。

网友A:
    这个倒真是没有太注意呢, 是不是继电器? 换别的寄存器试试呀

网友B:
四区,十六进制无符号数据,4097通道地址,通道个数3,读写。

网友C:
英威腾这个系列的变频器只能用RTU的通讯方式,而且非常不稳定,你换CHE的试一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