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过这样工控机的不?

楼主(2013-01-07):
       如下图中,左边  CPU 928 后的第二个 工控机,有人玩过不, 这个和  CPU 是如何通讯, 中间要单独写什么程序吗 ?

     这个可不是一般的古董,  N 年前的产品 ,    硬盘才几十M 的说 ! 系统为 DOS 系统, 现在还在工作之中,想要替换用什么设备来搞定,?

网友A:
这不是一般的高手能搞定滴。。。

网友B:
这东西技术含量高,我都没有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一般的高手能搞定滴。。。

网友D:
古董东西没见过。。。。。求科普

网友E:
还没看出来哪个是工控机

网友F:
是够古老的,保存起来吧,配件早没了,厂家也不一定了

网友G:
西门子的产品?貌似看到西门子的图片,S5系列的PLC吧,不是工控机。

网友H:
水哥,你真是幸運,遇到這樣復雜的系統,這樣的問題隻有現場根據原理圖研究控制系統工作原理才能有明確的結論:能不能在不需要進行軟件編程的情況下直接用IPC替代。DOS操作系統和小硬盤都不是問題的核心。核心在於控制結構!如設備驅動程序是否由DOS加載,另外IPC是否支持設備板卡。不過需要嘗試,可以先用普通PC機進行實驗。在沒有更多資料的情況,從你目前發的圖片來看。直接找到IPC替代基本沒有可能。

网友I:
下面那个是工控机吧,上面那个是S5PLC。。。

网友J:
要用什么来替换要看设备的动作和工艺要求来定呀,现在的控制系统肯定更强更方便。

网友K:
了解工艺流程和控制逻辑,不要考虑以前的设备是做什么用的,从新编程,就当新的工程来做!个人见解!

网友L:
比我年龄都大了,没有见过。

网友M:
这个东西我们这里2007年时还用着2套,后来出了问题,修不好了,我自己把它给改造了。

网友M:
就是西门子S5的PLC吧!下面那个应该是电源系统。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古董东西没见过。。。。。求科普

网友O:
我只是看看,能用就用,可以做个功能一样的做后备!

网友P:
凑乎用吧,本来也是二手设备。

楼主:
  看来 SIEMENS 的老产品用的人还是少了,看的也少,左边起第一个 大家都认识,这是 S5 928 的 CPU ,第二个就是 早期 286 的 DOS 系统 的 工控机,第 三,四 个是 PHOENIX 的 DCB  INTERBUS 总线总站,再后面两个为 I/O 模块

  请问 13 楼,这个系统改造的话如何做最为省钱 ?

网友P:
把照片放大一下看嘛。。。。。。。。。。。省什么钱嘛。。。多花点钱就有人给你改了。

网友Q:
八十年代末的设备了  我修过类似的 是激光点焊机  dos系统 磁盘拷贝程序文件    该参数在类似汇编的文本里改

网友R:
引用 网友G:
西门子的产品?貌似看到西门子的图片,S5系列的PLC吧,不是工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G:西门子的产品?貌似看到西门子的图片,S5系列的PLC吧,不是工控机。

    错, S5 PLC 后面就是工控机

网友S:
引用 网友T:
骨灰级

网友P:
是不是工控机不重要,主要是看什么用途。。S5是开放型总线,(以前的设备很多都是开放型总线),就像计算机里的PCI总线,是开放给用户使用的,你可以插你自己想要的。比如,你可以插网卡,或者插“猫”,或者插显卡,这些可以是不同厂家的产品。虽然它们外形就是一块线路板,但它算是一种设备,只是没有外壳而已。统称“PCI设备”。(类似的,插在串口上的设备叫“串口设备”,插在并口上的设备叫“并口设备“)。S5是早期产品,也有这种开放式总线的功能,允许其他厂家开发一些不同的功能块,插在总线里面。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是看看它是干什么用的。你叫它什么并不重要,你可以叫它”卡“,或者”模块“。英语一般叫”module“模块,英语的”卡“叫card,它确确实实就是指卡,类似饭卡,银行卡之类的。。所以应该称作”模块“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是不是工控机不重要,主要是看什么用途。。S5是开放型总线,(以前的设备很多都是开放型总线),就像计算机里的PCI总线,是开放给用户使用的,你可以插你自己想要的。比如,你可以插网卡,或者插“猫”,或者插显卡,这些可以是不同厂家的产品。虽然它们外形就是一块线路板,但它算是一种设备,只是没有外壳而已。统称“PCI设备”。(类似的,插在串口上的设备叫“串口设备”,插在并口上的设备叫“并口设备“)。S5是早期产品,也有这种开放式总线的功能,允许其他厂家开发一些不同的功能块,插在总线里面。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是看看它是干什么用的。你叫它什么并不重要,你可以叫它”卡“,或者”模块“。英语一般叫”module“模块,英语的”卡“叫card,它确确实实就是指卡,类似饭卡,银行卡之类的。。所以应该称作”模块“比较合适。

   还是 通讯网 TX 识货呀 1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是不是工控机不重要,主要是看什么用途。。S5是开放型总线,(以前的设备很多都是开放型总线),就像计算机里的PCI总线,是开放给用户使用的,你可以插你自己想要的。比如,你可以插网卡,或者插“猫”,或者插显卡,这些可以是不同厂家的产品。虽然它们外形就是一块线路板,但它算是一种设备,只是没有外壳而已。统称“PCI设备”。(类似的,插在串口上的设备叫“串口设备”,插在并口上的设备叫“并口设备“)。S5是早期产品,也有这种开放式总线的功能,允许其他厂家开发一些不同的功能块,插在总线里面。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是看看它是干什么用的。你叫它什么并不重要,你可以叫它”卡“,或者”模块“。英语一般叫”module“模块,英语的”卡“叫card,它确确实实就是指卡,类似饭卡,银行卡之类的。。所以应该称作”模块“比较合适。   还是 通讯网 TX 识货呀 1

小意思了。。。学了这么些年,有些细节还需要钻研,大范围,大的框架。。。还是知道的。。。。呵呵呵。。。。我们以前就做过51为核心的工控机,,,就是母线带插板的。........这个干什么用的??------可能你也未必知道--------。。。。发一个型号,或者清晰照片,或者图纸上来,给你说一下。。。呵呵。。

   对了,阿水,最近弄了一个后面那个UNI1401的程序,那个简单些,也不用改线,现在正在完善,弄好后,你可以拿过去试一试,如果好用,就可以翻译成SP上使用的。。现在正在润色,把各种可能情况处理都写上,争取一次试车成功。。。如果好用,就可以再跟你们老板直接谈谈了。。。。呵呵。。

网友U:
是老式数控机床用的,有880 还有5系、3系,搞定很简单,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