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打不开

楼主(2013-01-07):
 请大家帮忙解决,为什么打不开,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硬件没有更新,WINCC没有安装吧,你先更新一下硬件版本试试吧

网友B:
可以在线更新软件的,应该是软件版本不一致;

楼主:
hw-update   那个

网友C:
软件没有更新吧?还是属性不对??

网友D:
在线更新一下硬件

打开硬件组态,选定“Options”(选项)/Install HW Updates(安装硬件升级),选择“Download from Internet“(从Internet下载),单击”Download“(下载),从弹出的硬件更新列表中全部选择,安装。

硬件更新后还是不行就需要升级软件版本。

楼主:
谢谢 狼牙精神

网友E:
从提示来看,需要升级固件和安装WinCC相应的组件

网友F:
楼主是准备把悬赏分给狼牙精神吧。

光设为最佳回复还不够,还要进个人管理后台,点击当前帖子里面的“结帖”,把分数分配给他。

网友G:
1,硬件没有更新,在线更换你 PG 上 SIEMENS 软件的硬件

2,WINCC没有安装吧,看看你的电脑是不是少了这个软件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wincc没有安装,不是我不愿因安装,确实是装不上、

太麻烦了。

楼主:
经过一个下午的努力,终于把wincc也给装上了,6.2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