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时间累加程序

楼主(2013-01-07):
某台设备一段时间内启动多次 每次启动运行时间不定 启动几次及每次运行时间都不一定

怎样算出总运行时间 将时间写入MW10

谢谢?

网友A:
用秒脉冲计数,运行时就计数,不运行就不计

网友B:
每次启动停止都读取实时时间,在通过计算,转换等,算出个总时间。

网友C:
开着的时候用秒脉冲给双字加一。停机就不加。

LD SM0.5

EU

A Q0.0

INCD VD0 VD0

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每次启动停止都读取实时时间,在通过计算,转换等,算出个总时间。

网友E:
计数器最好

网友:
首先确认的的记时时间是由什么时候作为时间零点。。

方法很多,比如冷启动清零,手动清零。

至于时间,最简单。西门子的PLC用秒的上跳沿累加,60秒分累加1,60分,小时累加1,24小时天累加1.。。。

反正西门子的PLC是掉电保持,程序关闭,秒就不累加了,程序启动秒自动继续累加。mw区数据又不会丢失。。。

网友F:
启动你就计时,当停止的时候,一个下降沿过来你就把当前时间做一次累加,

网友G:
过来学习一下i呵呵、、、、、、、、、、

网友H:
同上,也是学习学习.

网友I:
用加计数器进行计数比较好

网友J:
掉电保持型计时器和并的计数器就能解决

网友K:
3楼的最直接。。。最实用。。。

网友L(2017-10-06):
别的都安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