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导率仪要用什么电池来更换呢?

楼主(2013-01-07):
电导率仪作为一个常用的仪器,而且是用电的仪器,那自然,更换电池也是我们工作手泽中经常会提到的一点,电导率仪的电池更换虽然是一个很小很平常的工作,但是,如果操作有误,小小的电池也会点整个电导率仪的仪器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笔者考虑了下,还是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电导率仪的使用维护应注意事项

  A 电导率仪操作温度

  电导率仪溶液温度超过1600F/710,不能进行测量,否则要损坏仪器.当环境温度低于0,pH计的电极可能会损坏,千万注意,不要超出规定温度范围.把仪器存放在热源附近或在天气炎热的情况下,温度很容易达到或超过1500F,这将导致仪器测量不准。

  B 电导率仪电池的更换

  擦干仪器表面,拧开后面四颗螺丝,小心打开后盖,移走后盖,把电池取下,并换上新的9V碱性电池,盖上后盖,拧紧螺丝。

  注:因为已安装了不可擦除可读存储器,即使电源断电或更换电池的过程中,存储在记忆器中的记录数据和校正更改设置并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