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通讯

楼主(2013-01-07):
我现在的工程有两台上位机,用的是组态王。先出现两台电脑上读取的模拟量的瞬时值不能同步。请各位给指点下该怎么做?

网友A:
你的通信是怎么做的,要看大家通信波特率与数据刷新周期。

楼主:
对:蓝天月亮关于你的通信是怎么做的,要看大家通信波特率与数据刷新周期。 内容的回复:

通讯是用以太网通讯,采用modbustcp协议。

网友B:
首先你要明白modbus通讯采集数据是采用轮询的方式,如果你的数据量大的话,自然会产生一定的延迟,其次要看你的刷新周期是否一致

楼主:
对:jlw8558868关于首先你要明白modbus通讯采集数据是采用轮询的方式,如果你的数据量大的话,自然会产生一定的延迟,其次要看你的刷新周期是否一致内容的回复:

数据量并不是很大,设置的刷新周期是保持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