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系列触摸屏求助

楼主(2013-01-07):
我们用的DOP-AS57BSTD总是产生通讯干扰,在屏幕的中间有一大块的英文显示,一闪一闪的,怎么解决这个干扰问题的啊,新人求高手指教的啊,还有怎么弄能使干扰显示不显示这么一大块的,这么大一块影响操作的,如果用B系列的屏会不会好一点的?

网友A:
旁边有什么设备干扰那么大?试没试过使触摸屏远离干扰源还有大块英文吗?

网友B:
你说的红色的是通讯报警!如果一直有,那应该检查线路或者通讯参数设定是否正确。如果是多个站连接。你看红色报警时显示的Sation几,是不是下面的地址或者通讯没设定正确。一般这种情况换B系列也不会有改善的。还有你可以把通讯延时和Retry次数设置,来试下!至于红色框你可以通过将模块参数中默认值的错误显示时间为零来让其不显示

楼主:
对:nixin555关于旁边有什么设备干扰那么大?试没试过使触摸屏远离干扰源还有大块英文吗? 内容的回复:

旁边距离50米有比较大的机械设备,那个设备开启来,干扰就比较严重,显示的比较频繁,有没有什么办法使干扰显示的英文的面积缩小或不显示的吗,怎样弄才能是干扰降到最小的啊

楼主:
对:liujian5118关于你说的红色的是通讯报警!如果一直有,那应该检查线路或者通讯参数设定是否正确。如果是多个站连接。你看红色报警时显示的Sation几,是不是下面的地址或者通讯没设定正确。一般这种情况换B系列也不会有改善的。还有你可以把通讯延时和Retry次数设置,来试下!至于红色框你可以通过将模块参数中默认值的错误显示时间为零来让其不显示 内容的回复:

显示的不是红色的,显示的是灰色的边框,英文的意思大概是通讯连接不上或收到错误的数据之类的,你说的设置通讯延时和Retry次数,有什么用的,能减小那个出现的频率的吗

网友C:
主要还是通讯干扰,你的COM是否接了,com不能和接地接到一起。通讯线不能和动力电缆接到一起。

网友D:
不是干扰,是你通讯没有设置好~~~

楼主:
对:jiejie5300关于不是干扰,是你通讯没有设置好~~~ 内容的回复:

不可能是没有设置好的,在我们厂里都能好用的,到别人厂里面去调试就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D:
对:yan1314520home关于回复内容:对:jiejie5300关于不是干扰,是你通讯没有设置好~~~ 内容的回复:不可能是没有设置好的,在我们厂里都能好用的,到别人厂里面去调试就有这个问题的 内容的回复:

那你的屏还能用啊,就是还能操作不?

楼主:
对:jiejie5300关于回复内容:对:yan1314520home关于回复内容:对:jiejie5300关于不是干扰,是你通讯没有设置好~~~ 内容的回复:不可能是没有设置好的,在我们厂里都能好用的,到别人厂里面去调试就有这个问题的 内容的回复:那你的屏还能用啊,就是还能操作不? 内容的回复:

屏还能用,触摸上去的动作都会有的,就是不是很灵敏的样子,有时候按上去半天才反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