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问题

楼主(2013-01-07):
昨晚一电工在搞接近开关时把24VDC电对机器外壳短路造成打火但开关没有跳闸,不过这时操作屏出现很多故障,查了所有供电与PLC状态都正常,也关掉总电源重启多次还是一样,屏上有时会跳出显示操作屏到路由器再到工控机这一链路工控机没有启动,但工控机状态指示灯是正常的,后来我把AB PLC的鈅匙打到程序档位置后等了一下再打到运行位置故障就消除了,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把鈅匙打到程序后等了一下再打到运行就恢复了这种情况的工作原理?

网友A:
AB的、西门子的总是会出现莫名其妙的一些问题,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AB的、西门子的”

网友B:
ab  PLC 钥匙可以在运行 编辑 复位上切换

网友C:
把电场磁场的干扰信号复位了

楼主:
大家快来讨论一下吧!。。。。。。。。。高手快出来呀!

楼主:
把鈅匙打到程序后等了一下再打到运行就恢复了这种情况的工作原理?

  1:我想关电重启还是一样,原因为PLC有电池支持,程序没有复位还保持在出问题运行段,把鈅匙打到程序档PLC程序才真的重新从头运行!

网友D:
长见识了。进来学习了。感谢讲解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