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变频器维护和保养的方法

楼主(2013-01-07):
  随着自动化领域的不断发展变频器的应用也深入到各行各业,变频器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功能越来越强大,可靠性也相应地提高。但是如果使用不当,操作有误,维护不及时,仍会发生故障或运行状况改变缩短设备的使用寿命。因此,日常的维护与检修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以下就是内蒙古艾克斯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总结通用变频器维护和保养的方法。

  一注意事项

  操作人员必须熟悉变频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功能特点,具有电工操作基本知识。在对变频器检查及保养之前,必须在设备总电源全部切断;并且等变频器长灯完全熄灭的情况下进行。

  二.日常检查事项

  变频器上电之前应先检查周围环境的温度及湿度,温度过高会导致变频器过热报警,严重的会直接导致变频器功率器件损坏、电路短路;空气过于潮湿会导致变频器内部直接短路。在变频器运行时要注意其冷却系统是否正常,如:风道排风是否流畅,风机是否有异常声音。

  一般防护等级比较高的变频器如:IP20以上的变频器可直接敞开安装,IP20以下的变频器一般应是柜式安装,所以变频柜散热效果如何将直接影响变频器的正常运行,变频器的排风系统如风扇旋转是否流畅,进风口是否有灰尘及堵塞物都是我们日常检查不可忽略的地方。电动机电抗器、变压器等是否过热,有异味;变频器及马达是否有异常响声;变频器面板电流显示是否偏大或电流变化幅度太大,输出UVW三相电压与电流是否平衡。

  三.定期保养

  清扫空气过滤器冷却风道及内部灰尘。输入输出电抗器的对地及相间电阻是否有短路现象,正常应大于几十兆欧。导体及绝缘体是否有腐蚀现象,如有要及时用酒精擦试干净。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用示波器测量开关电源输出各路电压的平稳性,如:5V12V15V24V等电压。

  测量驱动电路各路波形的方波是否有畸变。UVW相间波形是否为正弦波。接触器的触点是否有打火痕迹,严重的要跟换同型号或大于原容量的新品;确认控制电压的正确性,进行顺序保护动作试验;确认保护显示回路无异常;确认变频器在单独运行时输出电压的平衡度。 建议定期检查,应一年进行一次。

  1、保养步骤

  检查螺丝钉、螺栓以及即插件等是否松动,用螺丝刀拧紧;

  检查主回路端子是否接触不良,是否有拉弧和过热痕迹;

  检查电力电缆、控制电缆有无损伤,尤其是与金属表面接触的表皮是否有割伤的痕迹;

  检查电力电缆铜接头的绝缘包扎带是否有脱落现象;

  对电路板、风道上的粉尘进行全面清扫;

  有效清除散热风扇上的油污,并检查风扇的润滑状况;

  对变频器的绝缘测试,必须将所有的输入、输出端子用导线短接后方可对地进行测试,严禁单端子对地测试,否则有损坏变频器的危险,应使用500伏的兆欧表测试

  2、定期保养的注意事项:

  变频器确已切断电源;

  盖子打开后,充电指示灯灭

  用万用表测(+)(-)端之间直流电压小于36伏以下;

  严禁将螺丝、垫圈及工具等金属件遗留在机器内,否则有损坏设备的危险。

  如果对电机进行绝缘测试,必须将电机的输入端子U.V.W从变频器拆开后,单独对电机测试,否则将会造成变频器损坏。

  3、定期保养的人员及周期

  应指派有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进行保养和维护工作;

  根据使用的环境,确定3-6个月对变频器进行一次定期保养。

  四.备件的更换

  变频器由多种部件组成,其中一些部件经长期工作后其性能会逐渐降低、老化,这也是变频器发生故障的主要原因,为了保证设备长期的正常运转,下列器件应定期更换:

  1. 冷却风扇 变频器的功率模块是发热最严重的器件,其连续工作所产生的热量必须要及时排出,一般风扇的寿命大约为10Kh—40Kh。按变频器连续运行折算为2—3年就要更换一次风扇,直接冷却风扇有二线和三线之分,二线风扇其中一线为正极,另一线为负极,更换时不要接错;三线风扇除了正、负极外还有一根检测线,更换时千万注意,否则会引起变频器过热报警。交流风扇一般为220V380V之分,更换时电压等级不要搞错。

  2. 滤波电容 中间电路滤波电容:又称电解电容,其主要作用就是平滑直流电压,吸收直流中的低频谐波,它的连续工作产生的热量加上变频器本身产生的热量都会加快其电解液的干涸,直接影响其容量的大小。正常情况下电容的使用寿命为5年。建议每年定期检查电容容量一次,一般其容量减少20%以上应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