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inx中的Topic怎么有时候加锁了呢?

楼主(2013-01-07):
RSlinx中的Topic List中的Topic有时候自己就加了一把锁,不知道是怎么加上的?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呢?

楼主:
咋没人回复啊 !咋没人回复啊

网友A:
代表这个这个opc正在使用

网友B:
上位机通过OPC方式与PLC通讯时,只要画面一运行(即这个Topic在运行),就会加锁!

网友C(2013-03-02):
楼上是正解,应该有用到OPC的地方,或者DD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