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始终显示运行频率,但已经停机了

楼主(2013-01-07):
空调机组的风机停了,但是控制柜变频器的显示始终为40HZ(设定的运行频率)

网友A:
是不是你把参数设置为显示设置频率?

楼主:
对:承接电气工程自动化项目关于是不是你把参数设置为显示设置频率? 内容的回复:

不太清楚有这个功能

网友A: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设置数码管的显示内容。具体查看相关变频器手册

网友B:
变频器有显示设定频率的功能,你看看参数表吧。

网友C:
是你停机前的给定信号没有改小,然后一直显示了吧

网友D:
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运行频率是实际频率,你的是显示的设定频率,所以停机时还是有数值显示。设定成实际频率就会显示实际运行频率。

网友E:
这个是正常的,是你设置成这样显示了

网友F:
我熟悉的爱德利变频器可能的情况有一是变频器参数设置显示是频率,二是如果你输出有了接触器,如果是控制接触器来运行和停止的话 就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G:
加我2322215105或打我电话18622679576给你解决

网友H:
这是因为你的启停命令已经撤出了,但运行指令还在!没关系

网友I:
显示始终为40HZ不是风机实时运行的频率吧? 只是显示你设置的参数吧

网友J:
应该显示的是设置频率,而不是运行频率,运行频率很少一点不变化,会在40左右稍有变化

网友K:
很好理解啊!风机坏了,变频器好着。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运行频率是实际频率,你的是显示的设定频率,所以停机时还是有数值显示。设定成实际频率就会显示实际运行频率。

仔细看说明书吧

网友M:
爱德利变频器进来学习一下  岭南自动化

网友N:
风机坏了,检测下变频器,参数看看

网友O(2013-02-22):
显示设定频率,这很正常。若要显示实际输出频率,改为显示输出频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