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模拟电流怎么测量

楼主(2013-01-07):
变换器输出的4-20ma电流如何测量

网友A:
用万用表就可以啊

网友B:
直接用万用表的电流MA档测量,如果是数字的就更容易了,用电流挡测量!直接读取上面显示的数据就行了;注意表笔正负;

网友C:
你想怎么测量 就 怎么测量,用电流表或是直接在程序中检测这个信号都行

网友D:
如果用的是PLC,有专门的模拟量模块

网友E:
1.变换器输出的4-20mA电流在实验室均用变送器检定装置进行测量合格后方可在现场使用

2.输出4-20mA电流的变换器有很多种,如:交直流电流、交直流电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频率等变换器。其原理是输入一个量经过转换成4-20mA范围内的某一输出电流值,由DCS组态或PLC编程后通过后台电脑显示其测量值。显示的测量值一般是输入值。

3.在现场测量变换器输出的4-20mA电流,通常是用万用表直流电流档量程即可。如要准确测量,需要串接一块0.2级及以上标准表进行数据比对。测量时注意电流的正负极性。

网友F:
一般是用万用表MA档测量。

网友G:
要看具体的变送器,一般的都是将万用表打到电流档然后串进去测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E:
1.变换器输出的4-20mA电流在实验室均用变送器检定装置进行测量合格后方可在现场使用。2.输出4-20mA电流的变换器有很多种,如:交直流电流、交直流电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频率等变换器。其原理是输入一个量经过转换成4-20mA范围内的某一输出电流值,由DCS组态或PLC编程后通过后台电脑显示其测量值。显示的测量值一般是输入值。3.在现场测量变换器输出的4-20mA电流,通常是用万用表直流电流档量程即可。如要准确测量,需要串接一块0.2级及以上标准表进行数据比对。测量时注意电流的正负极性。

学习了。

网友I:
用手操器和回路测验仪表都能测的啊。

网友J:
电流如何测量?。。。。拿尺子量白~~~~~~~~~~~大海有多深,放鱼下去量 。。。。。。。。。。。。

网友K:
用万用表的电流毫安档,直接直接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L:
用万用表不能测吗 ,你的是什么具体情况?

网友M:
手里有二次仪表的话接个二次仪表,让后用万用表的MA档,把表笔串进回路里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N:
需要一个采样电路,然后把对采样的数据进行处理

网友O:
万用表是最简单的办法了

网友P:
看楼主的意图了。

如果你只是想知道这个电流多大,你可以用万用表简单的测量一下,或者使用其他的专门测量4--20MA电流的转换器。

如果你是将这个信号接到自己的测量设备上的话,那你需要将这个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

最简单的转换方法就是直接串联一个精密电阻 换成电压,进行AD采样

复杂一点的 可以使用运放,搭建一个I/V转换电路。

网友Q:
可以用485模块或者以太网模块,很好很强大。。。QQ2672932084

网友R:
摘掉一根线,把万用表串进去

网友S:
用万用表的电流档就能测量,用个大于20ma电流档位

网友T:
一般有这个信号的都有专门的测量端子,用万用表的MA档,红色表笔插入电流端子MA,就可以直接测量。

如果没有,就拆掉一根线,把万用表串到电路中测量。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怎么用PLC采集吗?那要加个模拟量的模块的。

网友U:
直接用万用表的mA档,把万用表串上就行,就是把变送器端子的接线拆下来一根,用万用表的表笔一个表笔接到这根线上,万用表的另一个表笔点到变送器接线端子上就行。

网友V: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如果觉得准确度不够,可以使用模块来采集出来,这个是标准信号最容易测量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U:
直接用万用表的mA档,把万用表串上就行,就是把变送器端子的接线拆下来一根,用万用表的表笔一个表笔接到这根线上,万用表的另一个表笔点到变送器接线端子上就行。

一般情况下,要把表棒换一个孔插的,

网友X:
1、把万用表传到输出端子中直接测量,注意极性;2、用导线短接,用钳形表测量

网友Y:
从变送器上取一根线下来,然后把万用表串进去。读数就可以

从HMI上读取PIW***的机器数,然后算一下。

网友Z:
普通万用表电流档就可以测,一般10A以下电流都可以测。

网友AA:
用万用表即可;;;;;

网友AB:
这个用万用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R:
摘掉一根线,把万用表串进去

就是这样测得的,还要注意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