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组大修的经验总结,赚了银子的哟

楼主(2013-01-07):
Normal 0 7.8 磅 0 2 false false false EN-US ZH-CN X-NONE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

前一段时间帮朋友维修一套的160KW发电机,进行了大修,任务已经圆满完成,现将具体工作总结如下:
一、根据客户要求,此次大修任务,包含对发电机的每一个部位,每一组线圈都严格按照技术标准修复,尽量达到出厂标准的70%以上。如发电机的干燥过程,按照技术要求发电机线圈与外壳之间的电阻 值,用兆欧表测试应在5兆欧以上。可实测只有500千欧,相差太大,需要烘干处理。在没有烘干设备的情况下,我把发电机拆开,拉出转子,把锭子线圈立起用 砖块架起来,在中间用一个150W的灯泡,上口用一块帆布盖严进行烘烤。这样进行了33夜的烘烤线圈的绝缘电阻,恢复到了5兆欧以上,达到了相关技术标 准要求。在烘烤锭子期间我们对配电盘同时进行了清理,更换了损坏严重的空气开关及其它仪表。对转子线圈也彻底作了清理和烘干,使它们均恢复到正常的性能状态。
二、修复试车。在发电机修复好后试机时发现:电压在空载时正常,加上负荷后端电压急剧下降,自动空气开关失压跳闸。我就对发电机的电路进行了分析,确定问题在励磁方 面。打开了自动励磁控制器:发现是因经线性电抗器L引出的电压励磁源L1L2两相接反。即使得送往硅整流器U的交流励磁源的电L1L2两相中的电压源 与电流源不是来自同一相。如果接反后它们在相位上相差120度,所以它们的相量之和就不可能是其各自的幅值之和,即送往硅整流器U的三相整流电压中UA UB值,不能再随负荷电流地增大而增大。则硅整流器U向发电机励磁绕组所输送的励磁电流也不能随负荷电流地增大而增大,也就无法弥补因负荷电流增大而导 致的电枢反应所引起的端电压下降,所以在此情况下发电机一有负荷既出现端电压急剧下降,既发电机端电压无法保持基本恒定而引起自动空气开关因失压而跳闸。 问题找到后,我立即着手把L1L2对调,然后试机,一切正常。
三、发电机运转正常后,我又作了进一步的测试,确定无疑后,经客户的电力部门技术员鉴定后确定,发电机各项指标全部合格。

四、关于柴油机引擎部分的维修。原发电机组的引擎耗油量明显大于出厂标准的130%,判断应该属于引擎的活塞环等密封组件、气门灯密封组件均有高度磨损,对引擎的活塞环等密封组件、气门灯密封组件等均进行换新处理并进行磨合,然后装复;同时对引擎的三滤(空气滤清器、柴油滤清器、机油滤清器)以及机油均进行换新处理,热车磨合24小时后检测,发电机组工作油耗为出厂标准的108%,完全满足大修要求!
五、发电机组大修的体会:我们通过这次对发电机的大修得到了宝贵的实践机会,获取了丰富的维修经验。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发电机的工作性能,在修理技术上得到了更进一步 的提高。建议为避免该类故障的发生,在对发电机进行检修工作中,拆卸有关引出、引入线时,对那些原来没有明显标号的接线端,必须增设有关明显标记,以免检 修完毕重新接线时弄错。在大修过程中,严格按照单位的电工安全操作制度进行维修,确保安全施工,同时给赚得了不菲的银子。尤其是对柴油引擎的修复保养,更加让自己的维修引擎技术进一步提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谢谢分享。。。

楼主:
申明一下:那个发电机组的引擎是常规机组,不是目前的那种电喷引擎!电喷引擎的话维修特别麻烦,一般我还不大敢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