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矢量负力矩某频段电机抖动

楼主(2013-01-07):
请教大家,

国产变频器,几百千瓦,低压400V,无PG矢量控制,矿用提升机上,多套设备出现同一问题,

再反向有负载下放,即负力矩运行时,十几到二十几赫兹频率范围是,电机抖动严重。

网友A:
第一,就是电机功率小了,而负载惯性较大,导致电机拖动负载比较吃力,
并因此造成抖动。
第二,就是变频器输出电流小了,尤其是变频器刚开始运行的时候,此时,
变频器无法满负荷输出,电机所需扭矩又较大,此时,可能会出现抖动的情况。第三,就是变频器谐波问题造成的抖动。谐波是导致电机抖动、啸叫的;

建议采取的措施:

1、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2、变频器输出端加电抗器

3、变频器主控板出问题,也会出现类似现象。检查下输出电压及输出电流是否平衡,可判断是不是主控板问题。

网友B:
像我们伺服的话,抖动一般是调谐没调好

楼主:
谢谢!

1,电机功率应该不小,反向下放时有相当的负载,单还不及正向提升时的二分之一。

2,刚开始运行时没有问题,是等加速到十几二十几赫兹时,才出现是抖动,准确说好像是输出力矩的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