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气动调节阀气源进口处是什么部件

楼主(2013-01-07):
   该气动调节阀气源进口处是什么部件

气动调节阀

网友A:
压力开关吗,干吗后面还有个压力显示表呢?

网友B:
这是一个韩国YTC的一种型号的电气阀门定位器,前方带有压力表的小黑装置是空气过滤减压阀,压力表目的是为了调压指示所用,定位器输出上面的压力表是指示定位器输出仪表信号风的压力大小,在故障处理中常常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