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从站8点输入和8点输出

楼主(2013-01-07):
CCLINK主站     从站8点输入和8点输出AJ65BTB2-16DR  。  A系列plc   问题是只能读取远程输入的信号,无法输出

                这里控制CCLINK 的程序就不写了,因为其他模块都正常数据交换        只写下远程I/O的程序

   比如我设该模块为1号站

     ld m9036

    from h4 H0E0 K2X50 K1

   LD M9036

    TO H4 H160 K4Y100 K1

    这里控制Y110到Y117模块不输出,在PLC 里面可以看到已经有数据发送了。可以确定模块是好的,怀疑是地址设的有问题,但是我看说明书上就是这个意思啊,怎么就是不能输出呢?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A(2019-06-24):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