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求助GE的versamax系列 指示灯的问题

楼主(2013-01-07):
目前刚刚接触到GE 系列的PLC   现在有个指示灯的问题想向大家求助一下

接通电源后  Power 灯亮

                 Ok      灯亮

                Run     等不亮

将PLC的开关按钮从run  拨到 stop   在拨到 run   状态   此时Run灯闪烁5下    电脑显示连接正常   一段时间以后(可能是几十秒)后 电脑又显示连接掉线。

   请教大家一下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当时没有记下该PLC的具体型号  只能从网上找了一张类似的

网友A: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岭南自动化向你学习

网友B:
下面是我从网络搜集的资料截图:

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C(2013-09-13):
该系列PLC如果有故障,断电无法自动清除,只有进入ME使用诊断,然后清除故障后才能正常运行,这一点不如其他PLC。

网友D:
把flash在线全部清除后在下载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