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多台高压柜同时零序动作

楼主(2013-01-07):
求分析,,一台高压柜C相出现接地故障,多台高压柜同时零序动作,并跳闸。。。记录都为C相接地

网友A:
1、剩余电流保护器,保护动作电流都很小;

2、一相接地短路电流很大,所以所有的漏电保护器都跳闸,很正常;

3、短路电流保护一般可以实现选择性跳闸,不会越级跳闸!

网友A:
4、RCD漏电保护,尽管在参数选取时,各级保护电流、动作时间有差别,对轻微漏电有选择性保护,对大的接地短路电流不可能选择性动作!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1、剩余电流保护器,保护动作电流都很小;2、一相接地短路电流很大,所以所有的漏电保护器都跳闸,很正常;3、短路电流保护一般可以实现选择性跳闸,不会越级跳闸!内容的回复:

不是都跳,,馈线柜在301,接地的一条线路为304开闭所一段进1-15,同时跳的还有该开闭所的另一路进线2-14。还跳了1-14.。。。故障在1-15出线的这个线路上。查看故障录播,全部为零序三段跳闸。所有定值都一样。三个馈线C相都出现较大压降。其他高压柜正常

网友B:
我们这里所有高压柜零序三段都没投入使用的,只用了1,2段,你综保上跳闸的值也一样吗?

楼主:
对:守望麦田关于我们这里所有高压柜零序三段都没投入使用的,只用了1,2段,你综保上跳闸的值也一样吗?内容的回复:

我们一段二段没有投用。只投了零序三段延时0.2秒跳闸。。。。如果跳的柜子显示故障相不一样的话就好解释了,。但跳闸的三面高压柜,故障相是一样的。。就不能用一相接地其他两相电压升高来解释了。。。是不是什么零序环流的什么的。因为电缆的接地线间接是在一起连着的。。大家帮忙解释一下!!困惑中啊

网友C:
6kv、10kv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当同一连接的系统中出现一点接地,则全系统均出现零序电压和零序电流,其中零序电压全系统一样,而零序电流则不同,正常线路流过的是本线路正常固有的电容零序电流,而故障线路则流过全系统所有线路固有电容零序电流之和,一般综保设置零序动作电流是应躲过本线路正常固有的电容零序电流,接地点的电容零序电流则远远大于设定值,所以正常情况下应该只有故障线路零序保护跳闸,全系统报6kv(或10kv)接地。

多台设备误跳闸可能原因:1、零序动作电流设置值太小,2、零序电流互感器与电缆头地线接线不规范,3、其他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6kv、10kv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当同一连接的系统中出现一点接地,则全系统均出现零序电压和零序电流,其中零序电压全系统一样,而零序电流则不同,正常线路流过的是本线路正常固有的电容零序电流,而故障线路则流过全系统所有线路固有电容零序电流之和,一般综保设置零序动作电流是应躲过本线路正常固有的电容零序电流,接地点的电容零序电流则远远大于设定值,所以正常情况下应该只有故障线路零序保护跳闸,全系统报6kv(或10kv)接地。 多台设备误跳闸可能原因:1、零序动作电流设置值太小,2、零序电流互感器与电缆头地线接线不规范,3、其他原因

专家啊,学习了

网友B:
这种问题建议楼主可以找当地供电局人员帮忙分析,重新让他们整定下定值

网友C:
可查看已跳闸的综保装置的动作报告,比较几台综保实际的动作电流是否不同,故障线路综保装置记录的零序跳闸电流,可能就是你厂本电压等级总的电容电流,正常线路误动作的综保装置记录的零序跳闸电流,可能就是你厂该条正常线路固有的电容电流,根据此实际动作记录的零序电流,可适当修改综保的零序动作电流设定值,(原设定值很可能是理论大概计算值)

楼主:
对:守望麦田关于这种问题建议楼主可以找当地供电局人员帮忙分析,重新让他们整定下定值内容的回复:

开闭所共43面高压柜,但只有三面高压柜同时跳闸,零序一二段没投,零序三段延时0.2S跳闸。跳的三面柜子其中两面是往另外一个开闭所馈电的。。另外一面是靠近故障馈线柜的,。。。。如果是定值的问题,无法解释其他高压柜没跳闸。跳闸的三面柜子,跳闸的电流相差非常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