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I/O管理引起的stop

楼主(2013-01-07):
cpu 315-2pn/dp

两个IM151从站。PLC一直是运行的,只要设备不启动,plc不停机。设备启动之后过会就由I/O管理引起的stop。PLC手动打动停止再打回RUN模式又能开会。。。。CPU和二个从通信模快用一个电源。I/O点用另一个电源。。。。求高手分析下。

网友A:
从上述症状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是个积累的问题,刚开始的时候是好的,运行一会出现问题,所以,需要监控一下在线的参数,看看哪些参数在积累,例如电压电流等参数

楼主:
由I/O管理引起的stop。。。

不太懂。要不我发程序给你帮我分析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从上述症状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是个积累的问题,刚开始的时候是好的,运行一会出现问题,所以,需要监控一下在线的参数,看看哪些参数在积累,例如电压电流等参数

同意

网友D:
下载OB122可以解决停机问题,但这个问题需要去处理,可以在线查看CUP诊断缓冲区,看一下哪个模块有问题再重点检查一下硬件。

楼主:
中断都加进去了。CPU诊断缓冲区也看不到是哪个模快。。。

楼主:
模块 CPU 315-2PN/DP 的诊断缓冲区

订货号/描述                   组件                           版本
6ES7 315-2EH14-0AB0           硬件                           4
- - -                         固件                           V 3.2.7
Boot Loader                   固件扩展                       A 32.9.9

机架:                         0
插槽:                         2

序列号:S C-C1V618782012

事件 1 / 3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启动状态转换为 RUN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 允许自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先前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要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11:30:54.865  2013-01-08

事件 2 / 30:  事件 ID 16# 1381
手动暖重启请求
STOP 由于:由 I/O 管理引起的 STOP 模式
启动信息:
- 启动不使用已修改的系统组态
- 在设定值和实际值之间没有差异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 允许自动暖重启
上电后的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优先级:27
进入的事件
11:30:54.863  2013-01-08

事件 3 / 30: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转换到启动状态
STOP 由于:由 I/O 管理引起的 STOP 模式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 允许自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先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要求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进入的事件
11:30:54.771  2013-01-08

事件 4 / 3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4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3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1:30:34.734  2013-01-08

事件 5 / 3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3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4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1:30:34.602  2013-01-08

事件 6 / 3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3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要求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1:30:34.539  2013-01-08

事件 7 / 3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4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要求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1:30:34.538  2013-01-08

事件 8 / 30:  事件 ID 16# 5371
分布式 I/O:与 DP 主站的同步结束
DP 主站的插槽:  2
分布站的编号:  2
进入的事件
11:30:34.537  2013-01-08

事件 9 / 30:  事件 ID 16# 4358
所有的模块都已作好运行准备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11:30:34.016  2013-01-08

事件 10 / 30:  事件 ID 16# 4357
模块监视时间开始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11:30:33.804  2013-01-08

事件 11 / 30:  事件 ID 16# 4548
由 I/O 管理引起的 STOP 模式
先前的工作模式:RUN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1:30:33.587  2013-01-08

事件 12 / 3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启动状态转换为 RUN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 允许自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先前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要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11:27:04.005  2013-01-08

事件 13 / 30:  事件 ID 16# 1381
手动暖重启请求
STOP 由于:由 I/O 管理引起的 STOP 模式
启动信息:
- 启动不使用已修改的系统组态
- 在设定值和实际值之间没有差异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 允许自动暖重启
上电后的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优先级:27
进入的事件
11:27:04.004  2013-01-08

事件 14 / 30: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转换到启动状态
STOP 由于:由 I/O 管理引起的 STOP 模式
启动信息:
- 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标志的时间缓存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重启
- 允许自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重启;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先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要求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进入的事件
11:27:03.911  2013-01-08

事件 15 / 3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4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3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1:26:45.948  2013-01-08

事件 16 / 3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3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4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1:26:45.801  2013-01-08

事件 17 / 3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3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要求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1:26:45.726  2013-01-08

事件 18 / 3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4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要求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1:26:45.726  2013-01-08

事件 19 / 30:  事件 ID 16# 5371
分布式 I/O:与 DP 主站的同步结束
DP 主站的插槽:  2
分布站的编号:  2
进入的事件
11:26:45.723  2013-01-08

事件 20 / 30:  事件 ID 16# 4358
所有的模块都已作好运行准备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11:26:45.219  2013-01-08

事件 21 / 30:  事件 ID 16# 4357
模块监视时间开始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11:26:45.006  2013-01-08

事件 22 / 30:  事件 ID 16# 4548
由 I/O 管理引起的 STOP 模式
先前的工作模式:RUN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1:26:44.789  2013-01-08

我把诊断缓冲区贴出来,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E(2020-06-25):
重点关注EMC这块,地线对地阻值要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