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仪表车床如何配置简介

楼主(2013-01-07):
自己动手改装仪表机床,实现机床加工零件自动化,主要采用气缸控制,下面对控制器及配件的选择简介如下:

一、控制器的选型:
首先看需要几个气缸,需要几个气缸电磁阀,是否需要控制电机?
需要控制的气缸和电机总数在4个以内(包括4个),可以使用TPC4-4TD型定时程序控制器。如果超过4路就要使用TPC8-8TD定时程序控制器来控制。
二、配什么气缸?
选配气缸这要看具体需要的功能了,看看有没有特殊的要求。没有特殊要求的话就是用一般的气缸,通电伸出,断电缩回。如果需要气缸定位控制,需要气缸停在某一位置的功能,就需要选用三位五通的气缸和电磁阀了。这样的一个气缸需要两路输出控制,所以在计算输出路数的时候,要考虑增加一路输出。关于气缸的具体选型问题请与气缸厂商咨询。
三、是否需要感应开关
一般气缸的动作控制可以采用定时控制,也可以采用感应开关来控制,也可以两者结合来控制。
定时控制的方式比较简单,不需要感应开关,接线相对简单,成本稍低。
可以在位置控制或者时间不能确定,或者气压不稳的情况使用感应开关来控制。
四、配件的选择
1、电源的配置:根据控制器的型号选择24V的开关电源,TPC4-4TD的需要配置24V1.5A的开关电源, TPC8-8TD的需要配置24V2A的开关电源,TPC8-16TD的需要配置24V5A的开关电源。
2、电磁阀的配置:控制器的输出可以直接驱动24V的电磁阀,但是电流要小于300毫安,或者功率小于7W,或者电阻大于80欧姆。
3、继电器的选择:如果控制器输出控制的负载不是24V的,或者电流超过300毫安,就要在控制器的输出端加接继电器。选择继电器的线包电压为24V的,接点容量能够满足驱动负载的电压和电流。
4、感应开关的选择:所有接点式的感应开关都可以使用,例如:气缸的磁性开关、限位开关、微动开关等等。如果使用晶体管输出的开关量传感器,例如: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等,要选择NPN晶体管输出、低电平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