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步进电机在空调中的使用,遇到小问题

楼主(2013-01-07):
      这款步进电机是应用在控制空调的风门上,步进电机输出轴上连接风门转轴,进行风门的控制,控制端给步进电机很多的脉冲数,然电机带着风门从一个极限位置转到另一极限位置,到达了另一极限位置后,由于有机械卡位,所以风门会卡住,这时控制端通过接收到步进电机的赌转电流来中断脉冲的发送。

      以上说的是在车间生产线上的测试空调的设备,原本设定电机从一段极限位置转到第二极限位置,需要300个脉冲到350个脉冲之间都为合格,但是最近经常出现电机带动的风门转到了要求位置,但是,检测出实际的脉冲数300不到,只有260几个脉冲,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我猜想,是否是因为风门有过改动,导致电机带的负载变大,从而导致的?

      本人不是很懂步进电机,所以向各位求助下,谢谢咯~

网友A:
我觉得你的方案是有问题的,为什么用电机在堵转来中断脉冲呢?你怎么检测电机堵转的时候的电流,而且电机在堵转的时候电流其实是持续在给的,这样会让电机持续的发热,对寿命也是会有影响的。不能用两个微动开关装在风门两个极限位置吗,然后到位后给驱动器一个信号使其停止脉冲。

网友B:
你怎么检测电机堵转的时候的电流,而且电机在堵转的时候电流其实是持续在给的,这样会让电机持续的发热,对寿命也是会有影响的。不能用两个微动开关装在风门两个极限位置吗,然后到位后给驱动器一个信号使其停止脉冲。爱德利齿轮马达

网友C:
是不是编码器出问题了,导致检测不准,或者是PLC给信号有问题

楼主:
对:moonstars关于我觉得你的方案是有问题的,为什么用电机在堵转来中断脉冲呢?你怎么检测电机堵转的时候的电流,而且电机在堵转的时候电流其实是持续在给的,这样会让电机持续的发热,对寿命也是会有影响的。不能用两个微动开关装在风门两个极限位置吗,然后到位后给驱动器一个信号使其停止脉冲。 内容的回复:

设备是供应商制作的,没有使用机械式的旋转编码器,我猜测哦,可能是用脉冲频率,然后乘以 电机启动到赌转这段时间,算出的实际脉冲数

楼主:
对:LG490634977关于是不是编码器出问题了,导致检测不准,或者是PLC给信号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没有使用编码器哦。。。而且也不是用的plc,用的是电路板,具体我看不懂,设备是供应商制作的,没有使用机械式的旋转编码器,我猜测哦,可能是用脉冲频率,然后乘以 电机启动到赌转这段时间,算出的实际脉冲数

楼主:
对:caoxiangqiang关于你怎么检测电机堵转的时候的电流,而且电机在堵转的时候电流其实是持续在给的,这样会让电机持续的发热,对寿命也是会有影响的。不能用两个微动开关装在风门两个极限位置吗,然后到位后给驱动器一个信号使其停止脉冲。爱德利齿轮马达 内容的回复:

设备是供应商制作的,没有使用机械式的旋转编码器,我猜测哦,可能是用脉冲频率,然后乘以 电机启动到赌转这段时间,算出的实际脉冲数

网友A:
电机难道每次堵转都是在同一个位置么,肯定不是的,做这方案的人太没水品了

网友D:
虽然我不知道你设备具体的情况,但我评估你的设备原理是这样的,电机带动风门走一定角度,通过检测这个角度来判断设计是否合理。

针对你目前出现的问题,我觉得有几点你可以思考一下:

(1)检查风门是否有过改动,改动导致风门的物理转动角度距离发生了偏差,所以电机转动的角度相应缩小了

你所猜想的电机负载变大,不太合理,如果负载变大,导致电机力矩不够而失步的话,实际检测出来的脉冲数应该偏大而不是偏小

(2)通过检测电流的方式来检测电机堵转,从而停止发脉冲,这种方式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精度问题,这种方式可能导致实发脉冲数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3)电机驱动器细分数发生改变

(4)机械结构部分原因

(5)脉冲检测的精度

(6)其它,你这个问题没有描述的太清楚,有很多种影响因素,因此需要更清晰的了解你的故障情况,才可以给出准确的回复。

有问题,可以跟我继续探讨 168683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