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三相电流不平衡

楼主(2013-01-07):
电动机三相电流不平衡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呢?

维修厂商说是电源问题,在线圈阻值相同的情况下,三相电压不平衡会导致三相电流不平衡。

现在有几个为题

1.三相电压不平衡,范围是多少,比如380v的电压,超过或不足多少伏,或者有没有百分比

2.电动机三相电流不平衡,在多少范围是允许的?

3.有没有其他原因导致马达三相电流不平衡?

感谢

网友A:
不是±15%的范围嘛,我们公司的伺服的电源要求就是220V ±15%的

网友B:
       一般要求异步电动机三相电流中任何一相与三相电流的平均值的偏差不允许大于10%.如果三相电流不平衡,其偏差超过10%,说明电动机出现了故障

      原因主要有

       1、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使线路一相压降太大,导致三相电压不平衡,则三相电流也不平衡,如果电源缺相造成电动机缺相运行,则其他两相绕组中电流急剧上升, 这是三相电流不平衡的最严重情况。

       2、电动机绕组中某条支路有断路故障,造成三相阻抗不一样,因此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C:
电机绕组匝间短路,也会引起三相不平衡.

网友D(2013-02-24):
1.三相电压不平衡,范围是多少,比如380v的电压,超过或不足多少伏,或者有没有百分比

5%。。。。360~400V

2.电动机三相电流不平衡,在多少范围是允许的?

(三相电流最大值-最小值),再除以三相电流的平均值。正常范围是其结果不超过10%

3.有没有其他原因导致马达三相电流不平衡?

电压不平衡或者直流电阻不平衡(如匝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