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75kw绕线型电机转子串变阻器启动电源压降正常有多少?

楼主(2013-01-07):
2台75kw绕线型电机转子串变阻器启动电源压降正常有多少?启动时测电压为350v正常吗?

网友A:
75KW两台同时启动,功率也够大了,虽然串电阻降压启动,但启动电流还是很大的.压降要看供电压器的容量,容量越大,压降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