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文本显示器TP04G-BL-CU

楼主(2013-01-07):
我现在用的软件为TPEDITOR,版本1.40.1     如何安装USB驱动。请知道的帮帮我。

楼主:
已解决,在台式机上安装,找到驱动文件,拷贝到笔记本就可以了

网友A(2013-05-20):
谢谢了,我正发愁呢。

网友A:
64位win7还是装不上,急啊!

网友B:
要台大赶紧点击我们公司网站,意想不到的收获哦www.rlzdh.cn   QQ:1955488805

网友C(2014-03-02):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在台式机上安装,找到驱动文件,拷贝到笔记本就可以了

这个驱动在哪里下载啊?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D(2014-08-13):
正遇到这个问题 等一下试试效果 在台式上安装后驱动就存在了吗?

网友E:
安装时需要手动指定路径为TPEDITOR程序安装目录下的USB子目录,TP软件操作手册的附录里有安装说明的,另外最好下载最新版的TPEDITOR 1.60。下资料到台达台湾官网比较好,不用搜索,直接按分类找: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1&tpid=11

网友F(2015-04-14):
引用 网友E:
安装时需要手动指定路径为TPEDITOR程序安装目录下的USB子目录,TP软件操作手册的附录里有安装说明的,另外最好下载最新版的TPEDITOR 1.60。下资料到台达台湾官网比较好,不用搜索,直接按分类找: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1&tpid=11

好兄台可有使用说明给我发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网友E 安装时需要手动指定路径为TPEDITOR程序安装目录下的USB子目录,TP软件操作手册的附录里有安装说明的,另外最好下载最新版的TPEDITOR 1.60。下资料到台达台湾官网比较好,不用搜索,直接按分类找: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1&tpid=11      内容的回复:好兄台可有使用说明给我发下?

我要TP04G-BL-TU的使用说明哦

网友G(2015-09-16):
有驱动发我 QQ 2503529168  多谢大师

网友G:
我的笔记本是W7系统

网友G(2016-12-06):
换了台电脑怎么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