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500主板与扩展板的通信距离是多少. A2伺服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3-01-07):
请问台达的AH500系列plc的主板与扩展板的通信距离是多少

网友A:
背板與背板間距離最長可達100m

楼主:
手册上说是3米哦

楼主:
我说的是扩展背板

网友B:
DM上标示的是 100m

网友C(2013-02-15):
100M是正确的,3M是标配的扩展通讯线最长距离,可以定制超过3M的扩展通讯线

楼主:
谢谢各位参与,我明白了

网友D(2013-05-21):
这个兄台,你用的是AH那个型号的PLC,价位怎样,性能和稳定性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