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侠帮帮忙 催债程序问题

楼主(2013-01-07):
关于mt6070ih密码问题 跪求大侠帮助
就是我想在屏幕上设置7--8个分别不同的时间密码,假如到2013年的1月10号跳出窗口10要输入密码,1在过半个月在跳出窗口11要输入密码2,以此类推
控制的plc是fx2n
最好有事例说明
我比较好懂

网友A:
首先你要看FX2N是不是自带有电池.如果有带就用PLC里的时钟.如果没带就用HMI里的时间传给PLC进行对比.这是大体思路

网友B:
我在威伦QQ群(2568883)的共享里面上传过一个例子,名称是“日期限制”,也许对你有参考价值。

网友C:
学习了,真的是很不错的功能,这样就不怕不给钱了

网友D:
      现场见识过这样的控制器,在上面的单片机加了个东东,一年后自动跳停,查不出原因,被折腾坏了,后面咨询厂家告诉我们是设了一年自动跳停的,防止客户不给钱的,后面给换了那个东东,然后我们也换了供应商了,对客户这样,客户还能相信你?

网友E:
好像法律不允许的,别赔钱啊

网友F:
做这种事情特别没意思:不给钱就不给做设备,直接在同行公布后大家把他拉入黑名单即可

网友G:
用这个办法解决欠款问题只能说是下下策。

网友H(2013-04-19):
如果是FX2N建议就别做了,因为现在2N的<此处内容被屏蔽>都很容易了,我想大部分做时间限制的程序都放在PLC里,如果原程序都能打开的话,那似乎意义不大了吧

网友I:
练好本领吧设备做好才是正道!国内很多做的垃圾设备怎给你钱!心态就不对还能做好程序!

网友J:
我搞了这么多年还没加过密码,不知道这种办法可行不!

网友K:
听说一个更牛X的,催债,设定时间和或者次数,如果有挂债的话,钱到账后,直接要客户把某两个IO口短接一重启就行了,人根本都不用到现场去,多方便啊。其实实现起来还是挺简单的。

网友L:
这个帮简单了,不过我一直都不建议用三菱的FX-1S,1N,2NPLC来上密码,因为那帮容易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