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配电开关究竟能否带漏电

楼主(2013-01-08):
比如母排下来的柜子总开关,可以带漏电吗?

网友A:
配电系统 一般不要求带漏电保护,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B:
总开关最好加隔离,别用漏电保护,有时轻微漏电会造成送不上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配电系统 一般不要求带漏电保护,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的确,特别是大型的开关一般都不用漏保的

网友D:
大型开关最好别用漏保的,你不知道以后那玩意有多麻烦,我见过的大多数总开关的漏保附件都被拆除了。分支终端有一点漏电,总开关跳闸后影响其他用户!(但是有些设计院设计的小区图纸总开关都是漏保)

网友E:
这个漏保是按消防要求加的。实际是一个带失压保护的断路器,下端装上零序电流互感器,互感器信号送到消防控制室,消防系统控制断路器。标准规定漏保动作电流300mA。

网友F:
大型断路器不建议使用漏电,特别是大设备,漏电的话,设备突然停机影响很大。

楼主:
招标书上要求带,但感觉不合适,苦恼啊

网友G:
因为提这些要求的人,是不用到现场维修的,才不管你那么多.

网友E:
对:春华★秋实关于招标书上要求带,但感觉不合适,苦恼啊内容的回复:

消防要求的,不想要消防报告你就别加。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大型开关最好别用漏保的,你不知道以后那玩意有多麻烦,我见过的大多数总开关的漏保附件都被拆除了。分支终端有一点漏电,总开关跳闸后影响其他用户!(但是有些设计院设计的小区图纸总开关都是漏保)

有关标准规定居民楼供电,每个单元的总开关必须用漏保。

网友I:
母排下来的柜子总开关用漏保,那你下面各级都要带漏保,接线啥的全都要规范,还有维护人员素质要跟上。否则总开关跳了可不是好事,碰上了晚上连个照明都没有,有你忙的。

网友J:
临电系统的就要安装漏电保护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