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LIFO指令

楼主(2013-01-08):
如题,很迷惑,求解西门子的后入先出LIFO指令。

网友A:
这根本就看不清楚,你还不如把你的程序转成指令格式,拷贝过来,看的时候拷贝到再转成梯形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根本就看不清楚,你还不如把你的程序转成指令格式,拷贝过来,看的时候拷贝到再转成梯形图就好了

这是用AUTOCAD画出来的,回头我用S7-200编程软件编写出梯形图后,再粘上来请给指点指点,多谢了!

楼主:
这个是张运刚老师在《职业技能培训及视频精讲西门子S7-200》中的一段例程。完成填表后,VW102中是5,而第264页在执行后入先出指令时演示M0.1第一次接通前VW102却显示4,是否正确?

楼主:
 原书上的LIFO应用演示M0.1接通几次示意图如下:

楼主:
我觉得书中分析得有误,我分析:
写表操作后,即M0.1接通前VW102应为5
第一次接通后,VW102应为4,VW20应从TBL中读出30;
第二次接通后,VW102应为3,VW20应从TBL中读出5;
第三次接通后,VW102应为2,VW20应从TBL中读出46;
第四次接通后,VW102应为1,VW20应从TBL中读出33;
第五次接通后,VW102应为0,VW20应从TBL中读出10。
画出示意图如下所示:

不知是否正确,请各位多指点,多谢!

网友B:
FIFO先进先出是队列

LIFO后进先出是堆栈

去看看数据结构吧

网友C:
你可以用软件的状态监视指令来做啊。很明显的就会看到vw102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软件的状态监视指令来做啊。很明显的就会看到vw102的变化。

用状态监视指令怎么做,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不是我在感叹,在本论坛里想得到及时的实质性的建议与帮助越来越难了!是我的问题浅显,没有深度,还是大侠们无暇顾及?或者都有?

网友D:
想象成在箱子里面放入一摞钱(当然是一张一张的放入),取钱的时候,你是从底下依次取出(先入先出)还是从上面依次取出(先入后出)。

网友E: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的  你多看看S7-200的书籍介绍就行了 我今天看看

明天会给你一个回复 其实凡事之前多想想 然后再提出疑问 这样进步会更快

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E:
你好 楼主 你的LIFO问题我仔细看了  我也是认为你的分析是对的

至于书上的错误 可能是打印的错误

楼主:
非常感谢11楼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