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A2CCPU的PLC出现“ERROR"故障灯。

楼主(2013-01-08):
菱A2CCPU的PLC出现“ERROR"故障灯。用PC和PLC链接监控,在线PLC诊断,没有故障代码。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池也更换过,CPU也更换过。故障还是不定时的出现,故障出现时,所有的输出都没有了。要在PLC上复位后,才能重新启动机器。现在本人怀疑是网络通讯有问题。但不知道具体的是哪里出了问题。请大家有经验的发表些建议,和帮助。谢谢

网友:
貌似网络通信不会影响到输出点上的吧。。。走什么通信的。。。CC-LINK吗?

楼主:
谢谢你。那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类似CC-LINK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