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直流调速器带动的直流电机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3-01-08):
各位高手,我厂的590直流调速器带的直流电机的减速箱在空载时运行正常,但是带上负载,减速箱发出很大声音,检查机械发现没问题,现在怀疑是电气故障,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首先确认声音是来自电机还是减速箱,590直流调速器带的直流电机我们使用也是噪声巨大,这个是内部可控硅斩波调速必然的!最好选用高频PWM调速的,那个基本属于静音控制。不要盲目相信进口,国产调速驱动器现在已经完全成熟(浙江人做的大多数属于急功近利的产品,质量很差,不建议选用)

网友B:
你的反馈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

网友C:
多半是可控硅的问题。。。查查吧。如果有问题,详问:fwhot_2009@163.com

欧陆590专业QQ群:194204630

网友D(2013-02-20):
应该是可控硅有问题了,呵呵QQ5841026,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可控硅有问题了,呵呵QQ5841026,

网友F(2013-04-30):
你可以带上负载进行速度环优化一下,我感觉你这是参数有问题。调调比例和积分看看,把比例减小试试。

网友G(2014-01-06):
应该是可控硅有问题了!

网友H:
应该是可控硅有问题了。

网友I:
首先检查下电机和减速机的对中吧。然后检查下电动机的速度--是不是均衡稳定的,测量下测速反馈信号是不是稳定的,假如不稳定检查测速元件是不是正常。

网友J:
如果波箱没问题,电机的线圈的悬挂螺丝松也有噪音,要实际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