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控制贿赂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3-01-08):
我用的是MR-JS系列的伺服驱动器,数字输入接口和数字输出接口所用的DC24V电源,当使用内部电源时,是不是数字输入和输出接口是不是得同时使用内部电源?一个用内部电源一个用外部电源行吗?如果都使用外部电源是不是需要用同一个外部电源呀?

楼主:
标题写错了。多了两个字

网友A:
楼主你好!

建议你最好是用一个电源,要么是只用伺服驱动器内部DC20V/要么是只用外部开关电源的DC24V这样接线方便。

要是用内部DC24V的话接线更方便。。。

如果都使用外部电源是不是需要用同一个外部电源呀?

理论上使用2个DC24V电源也是可以的,只要把两个电源之间共负就行(意思就是把2个开关电源的COM端短接

楼主:
因为我有的信号接PLC输入,有的不接。所以就不能用同一个电源了。我不能都用PLC提供电源吧?如果是两个数字输出信号用不同的外部电源,也就把两个电源之间共负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