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200脉冲输出的程序

楼主(2013-01-08):
自己在学S7-200,对脉冲输出不是很了解,请教各位老师,有么有脉冲输出的程序让我学学

网友A:
拿本手册 自己去琢磨吧 200 有脉冲指令、也可以根据向导一步一步设置,然后直接用输出口!

送出脉冲简单,难得是脉冲控制什么,怎么控制,这个原理,方向要搞清楚。

网友B:
去西门子网站下“MAP_SERV_e.pdf”,还有“map serv q0.0.mw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