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SGDB配广数980后,为什么伺服电机只能有一个方向运行

楼主(2013-01-08):
安川伺服SGDB配广数980后,为什么伺服电机只能有一个方向运行,请高手指点?参数怎么调整?原来是大森系统,换了广数系统后就变样了

网友A:
我记得有参数还是诊断可调的,具体还是问广数的售后服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