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218PLC与I/O扩展模块

楼主(2013-01-08):
请教一下,M218PLC能挂别的品牌的模块吗?就普通的I/O模块。如果不能,主要是中间通讯口的问题吗还是别的?谢谢。

网友A:
这还用问吗?肯定不行,除非大家有“认识”,就是说PLC-与模块之间的通信识别。要不就像你和一个你听不懂人家说话的人在聊天,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

网友B:
扩展的话,这个肯定得选同品牌同系列的模块。

非得用其他品牌的模块,可以用通讯方式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扩展的话,这个肯定得选同品牌同系列的模块。非得用其他品牌的模块,可以用通讯方式连起来。

本体PLC的扩展口跟模块的接口不太一样,中间通过通讯做的话还需要什么别的转化部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