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00与440通讯

楼主(2013-01-08):
我现在用314C-1DP与440变频器通讯地址拨码与组态拨码一致。单独把cpu组态下进去没问题,但是加上440后cpu报sf和bf错误,总线连接器接线没有问题。查看诊断缓冲区后是设定值与实际是不符(不明白),然后440子站是模块已组态但是不可用。。。

还有就是通讯板上电后的 profibus 状态灯一直闪红灯。

cpu挂通讯板和IM153应该是一样的吧,即使不把通讯板加在变频器上也应该能通讯啊。但是现在不可以。。

请大师帮下忙吧。。。。我    qq 848425695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012/2010121916231400001-1.shtml

   建议参照上面的连接帖子进行组态设置吧 !

网友B:
你的通讯板没加到变频器上吗?

通讯板不加到变频器上能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