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

楼主(2013-01-08):
      大家好,我是新人,遇到问题想向各位请教。

      目前有一台设备,还在初步,是想通过PC机中的软件对伺服电机的转速、位置等进行设置,需要编码器反馈的实时位置信息,还有一些传感器反馈数据的处理。我想用PC机控制伺服电机驱动器,进而控制伺服电机。对于PC机和伺服电机驱动器的连接,我不是很明白。是直接通过连线连接?还是需要借助运动控制卡呢?又或者不用伺服驱动器,用运动控制卡和驱动卡什么的?哪种更简单方便呢?

      我想用VC++6.0编程,运动控制卡的库函数应该可以调用吧?伺服电机想用三相交流异步伺服电动机。

      向大家请教,请不吝赐教, 在此先谢过。

网友A:
用独立运行的运动控制器,可以完成对伺服电机的控制,无须用PC;

如果需要用到编码器位置反馈,并且要用PC的话,需要使用运动控制卡,可以是PCI、以太网或其它方式连接的,至于接线需要参考运动控制卡的使用说明,一般运动控制卡厂商都会提供库函数或控件使用的,包括使用事例。

楼主:
对:纵横军团_MCU关于用独立运行的运动控制器,可以完成对伺服电机的控制,无须用PC;如果需要用到编码器位置反馈,并且要用PC的话,需要使用运动控制卡,可以是PCI、以太网或其它方式连接的,至于接线需要参考运动控制卡的使用说明,一般运动控制卡厂商都会提供库函数或控件使用的,包括使用事例。内容的回复:

谢谢回复。

因为还要处理一些力和微位移参数,还要编码器的位移,所以需要PC中的软件。

那就是PC机+运动控制卡+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了。普通PC都有PCI插槽,那就支持PCI的运动控制卡。我的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是在数控机床上用,380V或220V的三相交流异步伺服电动机。不知运动控制卡可以支持么?

其实,我就是个单轴的,看了研华的运动控制卡最小两轴的,用了浪费啊。

网友B:
数控加工中心 东莞市大川机械欢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