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软件问题

楼主(2013-01-08):
我电脑上的STEP7和Wicc Flexble 2008都打不开了,一运行就出现: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oftware seems to be corrupt。

怎么才能解决呢?

软件的认证都是网上下的。

网友A:
是突然打不开了还是第一次打开就报故障?

是软件授权的问题,打开授权管理器检查一下所需要的授权是否装上。

如果是以前可以现在打不开了应该是授权管理器的问题,可以重新安装一下授权管理器。

如果是第一次用的话那就是授权安装的不正确,重新安装正确的授权。

网友B:
如果以前可以打开,现在打不开的,可能是新装了什么软件造成冲突了,可以尝试卸载软件重新安装,西门子的软件要借助360强力卸载,否则卸载不干净。卸载之后再重新安装试试,再不行就只能重装系统。
如果刚开始运行就不行,那估计是软件本身就有问题。

另外你是两个软件都有问题了,有先后顺序吧,是否是开始一个可以,装了另外一个两个都不行了?

楼主:
过去两个软件都在正常使用。只是今天用时就出现了这个提醒。、

重装了Automation Licence Management,重新传输授权都不行!

网友C:
把360关掉试试看,是不是某些软件阻止掉了

楼主:
电脑没有有安装360软件。

网友D:
重新安装一下管理器

不行就打开控制面板--选择性能和维护--管理工具--服务

重新启动管理器

网友A:
看一下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中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有没有启动,没启动的话手动启动一下。

打开授权管理器检查一下所用授权的状态是否授权已经失效。

将AX NF ZZ文件夹中的授权文件删除掉再重新安装一下授权。

网友E:
从新注册一下;楼上说的很好用!!!

楼主:
感觉好象是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MENT 软件运行的问题,有时能运行,有时不能运行。所以我的STEP7有时可以用了,但在打开程序后有时又会出现许可证软件没有运行提醒,造成软件无法使用。

其它WIN7系统的用户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呢,是不是软件和WIN7系统兼容性的问题。

上面这个报错就是STEP7软件打开程序后正看程序时出现的提醒。

网友F:
我的xp出现这种提示, 一般

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找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将这个服务启动。设为自动。就能打开许可管理软件了。

win7没有试过。

网友G:
服务没有开机自动启动,楼上正解

楼主:
我感觉不是开机没有启动,而是启动后被什么程序给停止运行了。因为刚开机有时是可以运行STEP7的,总是打开STEP7后,过一会才提示出错。

WIN7我还没找到怎么重新启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MENT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不是开机没有启动,而是启动后被什么程序给停止运行了。因为刚开机有时是可以运行STEP7的,总是打开STEP7后,过一会才提示出错。WIN7我还没找到怎么重新启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MENT

你要在开机启动设置开机自启动,然后重启!

网友I(2018-11-12):
山东益华电气专业维修各种伺服电机优势是西门子的伺服电机可以做到当天修复

伺服电机维修对电机进行伺服定位、电机不能启动、启动无力、运动抖动、失磁、过流、过载、输出不平衡、匝道短路、编码器报警、编码器损坏、位置不准,更换轴承、转子、定子、碳刷编码器、主轴等。

  联系人:甄工   13688661350

网友J:
楼主用的什么系统啊?

网友K(2019-01-25):
积分不够怎么办啊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