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单位填写的问题

楼主(2013-01-08):
请问一下,如果时间的单位是0.1s,在触摸屏里的通道处理项中选择的是工程转换(5):(0,32760)-(0,3276),那么在填写值显示的时候要不要除以10?

网友A:
看你采集的数据是不是实际值,触摸屏只是一个显示数值的,可以放大或者缩小的;

网友B: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嘛。

还需要看你要显示的精度,是否需要保留小数点。

网友C:
不用,自动会完成。……。……。。…。………

网友D:
看数据类型,整形数的话,只是一个显示的问题,PLC实际处理的是没有小数点的。

浮点数的话,显示值=实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