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iew MT4500T与西门子PLC S7-300系列应用中出现故障

楼主(2013-01-08):
情况先介绍下,主要是求帮助,希望大家帮我分析分析故障原因。

触摸屏:eView MT4500T  版本V1.1,与其连接的西门子S7-300系列的PLC  CPU型号313C。这块屏平时主要用来实时显示各液压系统的压力bar值,已经一些报警监控。触控操作主要的切换画面单元,查看其它监控值。 从09年使用至今一切正常,昨天突然出现了故障。

主要表现:工程画面黑屏,只显示:Server Not Ready  或 PLC  NO Response:00-02-0,屏底部菜单和任务栏正常显示且可触控,其余都没反应了。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检查了PLC,各指示灯状态正常,动作正常。

又检查了屏,背部保险丝完好,电压正常。通讯端口COM0上的接头重新拔插了几遍,PLC上的通讯接口也拔插了。最后还是老样子了。到底是数据线问题还屏坏了呢,心烦啊。对了,那数据线型号:MT500-S7-300 Adapter
另外浙江宁波有没有厂方的技术服务中心呢,实在不行看来只能叫厂方来人看了。

网友A:
这样的现象应该是屏和PLC之间没通信上;

通信故障;要判断到底是哪个设备接口还是电缆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C:
屏出问题了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D:
Server Not Ready  服务器数据未准备好(可能是服务器有问题),可能是底层程序出错或者PLC驱动出错。

 PLC  NO Response:00-02-0, 意思为HMI0(单机通讯时都为HMI0)与站号为2的PLC通过COM0通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