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两个电机同步转动

楼主(2013-01-08):
目的是让两台冲床转速一样,两台冲床上装的模具是一套的需要需要两台冲床的冲压速度一样(主轴都带有编码器)。第二台冲床电机用变频器控制,希望能自动检测与第一台转速差并自动补偿(快了自动减速慢了自动加速)。要保证连续长时间生产冲压次数一样并且两台设备使用一个调速开关

网友A:
用同一个PLC给他们同事发脉冲应该就可以实现吧

网友B:
用变频器怕是不好做到同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变频器怕是不好做到同步吧。

同意这点儿。不好控制。

楼主:
是啊 PLC发了相同的脉冲 但如果电机的负载不一样的话 变频器没法控制

网友D:
没搞过这种东西,不过我觉得可以在调速器控制的主轴上加个速度传感器,用这个讯号来控制变频器。

网友E:
变频器+编码器只能控制转速,不能实现角度控制。